[求助] Sigma-delta ADC

楼主(2015-03-08):
求教!我在用simulink仿真1bit量化的sigma-delta ADC modulator的时候完全按照一些论文当中的做法,可是无论是MASH结构还是单环结构,仿真psd出来的波形中始终有很大的奇次谐波分量,而论文当中的仿真结果都是没有这些奇次分量的,除非我把仿真时的slew rate设置得特别大,才可能使输出只有输入信号的频率值(如右图,Fin=80KHz,Fs=81.92MHz),请教各位大神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要实现右图slew rate的值要设置得实在太大,电路无法实现了。。。。

网友:
结构能贴出来看看么

楼主:
回复 2# 麒麟 谢谢!Simulink系统图如下:

网友:
simulink仿真1bit量化的sigma-delta ADC modulator

网友:
你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度看看呢? 有没有直流成分,输入?
  如果你把Fs和fin都降低10倍看看呢? 理论上slew rate,应该不会需要设置非常大,一般最大100e6,就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后来把slew rate设置为300V/us左右可以使谐波基本消除,给的0.7Vpp正弦信号

网友(2015-05-08):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没有直流分量,需要怎样判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没有直流分量要如何判定呢?

网友:
您的ADC的输入信号的为80kHz,,Fs=81.92MHz,初步估计300V/us的SR不算大

网友:
matlab的仿真是基于理论的,所以给您的值都是在最好情况下的。

网友(2020-03-25):
just learning from ee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