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巴伦平衡的俩个脚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5-03-08):
同题目,巴伦平衡的俩个脚可以互换吗

网友:
嗯,两个平衡端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
**不考虑相位角(180、-180)的前提下!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

网友:
功率是平衡的,相位的话应该是相反。注意有正交功分器。

网友:
没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要根据巴伦的功能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