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如直接裝是否會使用LVM

楼主(2015-03-08):
centOs 如直接裝是否會使用LVM

如同前面談到的,磁碟分割是整個安裝過程裡面最重要的部分了。CentOS預設給了我們四種分割模式,分別為:
  • 移除所選磁碟上的所有分割區,並建立預設分割模式:                如果選擇這種模式,你硬碟會整個被Linux拿去使用,並且硬碟裡面的分割全部被刪除後,                以安裝程式的預設方式重新建立分割槽,使用上要特別注意!
  • 移除所選磁碟上的 Linux 分割區,並建立預設的分割模式:                在這個硬碟內,只有Linux的分割槽會被刪除,然後再以安裝程式的預設方式重新建立分割槽。
  • 使用所選取磁碟上的未使用空間,建立預設的分割模式:                如果你的這顆硬碟內還有未被分割的磁柱空間(注意,是未被分割,而不是該分割槽內沒有資料的意思!),                那麼使用這個項目後,他不會更動原有的分割槽,只會就剩餘的未分割區塊進行預設分割的建置。
  • 建立自訂的分割模式:                就是我們要使用的啦!不要使用安裝程式的預設分割方式,使用我們需要的分割方式來處理。

這幾種檔案系統類型分別是:
  • ext2/ext3:是Linux適用的檔案系統類型。由於ext3檔案系統多了日誌的記錄,                對於系統的復原比較快速,因此建議你務必要選擇新的ext3不要用ext2了。                (日誌式檔案系統我們會在後續的第八章介紹他的意義。)
  • physical volume (LVM):這是用來彈性調整檔案系統容量的一種機制,                可以讓你的檔案系統容量變大或變小而不改變原有的檔案資料內容!這部份我們會在第十五章、進階檔案系統管理中談到!
  • software RAID:利用Linux作業系統的特性,用軟體模擬出磁碟陣列的功能!                這東西很棒!不過目前我們還用不到!在後續的第十五章再跟大家報告了!
  • swap:就是記憶體置換空間!由於swap並不會使用到目錄樹的掛載,                所以用swap就不需要指定掛載點喔!
  • vfat:同時被Linux與Windows所支援的檔案系統類型。                如果你的主機硬碟內同時存在Windows與Linux作業系統,為了資料的交換,確實可以建置一個vfat的檔案系統喔!

=>

1. EDA tool 使用 LVM 是否 都沒問題 ?
2. soft raid 有人使用過嗎?  如果買 2顆  1T 可以直接做 Sata raid1 HDD ?

网友:
1.  Linux 下的文件系统主要可分为三大块:一是上层的文件系统的系统调用,二是虚拟文件系统 VFS(Virtual Filesystem Switch),三是挂载到 VFS 中的各实际文件系统,例如 ext2,jffs 等,所以 EDA tool 跟文件系统是没有关系的,我用过 LVM 安装,也是可以使用的。
2.  soft raid 没有使用过, 两块硬盘做 raid1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以前碰過一事, 別台 Linux LVM 後 HDD 拿去別台好像讀不到 .

网友:
这肯定的啊,物理卷会被放入不同的卷组,卷组里会创建逻辑卷,这样每个逻辑卷将不受制于某块物理硬盘,从表面看这与RAID方式颇为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