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两个相同的错只报一处,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09):
如题:假如我这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电容,上面有完全相同的drc。但是calibre报错 的时候只报一个电容,另一个不报。当把一个电容的drc clear 之后。另一个才会报错。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建议跑DRC的时候开flatten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网友:
hierarchical的原因

网友:
flatten就可以了

网友:
Calibre  就是 hierarchical形式的  同一个cell只会报一次  不会每个地方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