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 的DRC错误求助

楼主(2015-03-09):
向大家请教一下,版图sealring的画法是有源区(TO)和注入(sp)重叠在一起,而DRC规则中要求注入包有源是0.18.这样跑DRC时sealring就会报错,想求助大家如何修改规则才能消除这个错误。谢谢!

网友:
参考sealring画法的文档看看,有错必要时请厂家确认一下画法是否正确。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过sealring的画法没有问题,现在就是需要DRC查注入包有源这条规则时把sealring忽略不查,只查mos管就行了,不知道在DRC规则中如何编写。

网友:
有两种方法:1,在DRC RUNSET文件中加EXCLUDE CELL “sealring_name“
2,在不想做DRC的区域覆盖EXCLU 层(这个是SMIC叫的名字,不知你的工艺叫什么名字,应该开头字母也是EXCLU)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方法在DRC RUNSET文件中加EXCLUDE CELL “sealring_name“,这个”sealring_name"指的是sealring的模型名还是单元名,就像PMOS的模型名是pmos4,单元名是H_P,应该填哪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你自己给sealring的命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说得很清楚啊,是你这个CELL的名字,你把SEALRING做成CELL了吧,名字一般是sealring_2014之类的吧,就把这个填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方法1试了一下,是可以消除,不过这条命令是让所有的规则对sealring都不检查了,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只有注入包有源这条规则不查sealring单元,其他的规则还是要查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这个方法达到的效果是对于sealring这个单元,所有的规则都不查了,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只有注入包有源这一条对sealring不检查,其余规则正常检查,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至少我从来没这么做过。一般都是SEALRING做好以后确认无误就彻底不动了,从DRC里面排除;或者干脆就连带一起跑DRC,多报个额外的错总比有真错没报出来强吧?再说也不可能只有这一个错,SEALRING里头那些绕圈的VIA层次难道在做斜角的时候不给你报个错?另外,我做过很多IMP就是比DIFF大0.18的SEALRING,也就是说我很少在SEALRING里头碰见你说的这个错……这个仅供你参考。因为工艺要求可能不一样。这个有哪位大神了解拜托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有哪位大虾有好的方法,请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只限制一条规则不检查,而且你说的SP和DIFF同宽我觉得不太好,还是按照规则画,你有什么损失呢?做DRC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到EXCLUDE这个东西,以免漏查!个人建议!

网友:
回复 12# SCHan 有些工艺的VIA从之前的条形又改回方孔了,SMIC的就改回来了,所以sealring的DRC完全是可以clea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和DIFF同宽就是按照规则画的,也就是规则当中规定sealring的画法就是注入与有源同宽,而管子的画法要求注入包有源0.18,这才有了冲突。

网友:
檢查layer 層中有無exculde layer
蓋上後就不會檢查DRC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你说的意思,所以SP画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SP大于DIFF并没有违反sealring规则!

网友:
楼主真要执着那个假错,只能改commandfile单独定义sealring 的rule,前提是你能改,并且改动不影响其它的rule check

网友(2017-11-23):
我做drc时也一直报sealring的错。。。如楼上各位所述,做DRC是不是可以忽略这个error?

网友:
waive掉就可以了。如果需要clean的结果就把pplus往外加大一点,但是tapeout的时候给foundry说明die window是不含扩大的pplus那个区域,就是给的坐标信息是sealring的边界而不是pplus的边界。
我都是人工waive掉,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sealring 的design rule通常和core部分是有不同的,所以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单独识别sealring部分的各层, 单独检查这部分规则. 不可以直接exclude.
如果楼主说的只有这个地方报错,那可以把command file copy出来,直接在这个检查中把OD_sealring单独定义出来,在这个rule检查中exclude, 然后下面再加一条单独检查od_sealring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