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边沿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9):
求大神指导:用示波器监测信号,当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效时,示波器的触发怎样设置?具体问题描述:输入信号为时钟信号,输出为时钟信号的条边沿检测信号,用示波器双路显示,通道一显示输入时钟,通道二显示输出的条边沿检测信号,可是,通道二的波形只显示时钟上升沿检测到的信号,而显示不出下降沿的检测信号,请问:应该怎样设置示波器,使其显示完全的时钟条边沿检测信号?

网友:
需要采用稍微高档一点的示波器,带“斜率触发”功能的。普通示波器没法上升沿和下降沿都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