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 scan chain

楼主(2015-03-09):
这个是个MPW的项目,一部分port是通过IO连出去,另一部分port直接和模拟连在一起(模拟的部分是被空出来,最后合到一起,所以会出现这些没有io的port),没有IO,相当于芯片内部的pin,我要在数字部分做scan chain,不知道怎么告诉工具忽略掉那些和模拟相连的pin,所以我就直接改了spf,把模拟的pin删掉。结果在tmax读spf的时候报了下面这些drc:
miscounted items (Force primary inputs has 49 values instead of 94 in procedure "allclock_launch_capture")
miscounted items (Measure primary outputs has 37 values instead of 253 in procedure "allclock_launch_capture")
...

(49,37是io的输入输出个数,94,253是所有的port数)

想请教下高手,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

网友:
你不用在spf中删除那些信号,直接在tmax脚本中用命令:
add_net_connections tiex pin_name

add_pi_constraints X port_name
就可以了。

如果哪些数模接口的pin也是你tmax所调用的top module的port,就用add_pi_constraints那条命令

楼主:
肿么没有人回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我自己找到这个命令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9-01-0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设计跟楼主情况一样,在tmax推pattern的时候,我用了add_pi_constraint x  port_name
,在最后生成的pattern中,chain  test前有个 "precondition all  singals" : C{"_pi" = \r 33 0 ;"_po" = \r 160  x }的判断条件,我的疑问是pi不能全部bounding出来,无法全部赋值为0,这个影响最后ATE灌入pattern吗 ,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add_pi_constraint x port_name,在后仿真的时候,有x传到SO,如果我改成add_pi_constraint 0 port_name,那么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设计跟你描述的一样,用add_pi_constraint x mask掉 input端口,但是parallel  pattern仿真出现了expr = 0, got =x .我想请教下vcs在仿真这个设计的时候,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设置吗?谢谢

网友(2025-01-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于数模混合电路,对于数字的所有输入pin都是内部信号,来自模拟电路,那么推pattern时需要在tmax中设置add_pin_constrain x port_name?为什么进行该操作,我做的项目中没有管这些端口,也正常推pattern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