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移相电路

楼主(2015-03-09):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一个信号的移相?特别是时钟频率不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移相的精度

网友:
模拟上,在电路中加入电抗器件,可以改变信号的相位。。。如果是数字的,就有存在一个移相的精度,需要一个高频的节拍去控制,信号最小的整体延时,应该会大于等于这个高频时钟的周期。

网友:
搜“源同步镜像延迟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可以采用高频时钟,但是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高频时钟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更高精度的移相。如:100kHz的时钟对1kHz的信号进行移相,采用延迟链的话,移相精度为3.6度。那有没有办法在保持100kHz时钟的情况下,提供移相精度呢?

网友:
用数字DLL可以

网友:
你那是在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