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 violation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3-09):
问题一:place之后有少量drv violation可不可以不管等到后面再修

问题二:
opt之后遇到有一个max_tran优化不掉,于是手工ecoaddrepeater -cell BUFX2M {net}

然后看时序又出现了如下图两个drv violation

然后又做了一次opt,结果所有drv violation就修掉了。

但是有些不理解,eco的时候怎么选择插入的BUF,选多大比较合适?
它默认插到哪里了?net中间吗?
为什么插入后多了violation,opt又过了?之前却没过呢?

网友:
问题一:可以, 最后修就行了,

问题二: 一般的buffer就行, violation很轻微啊, 不算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就放心了,大致也能想通。还想问前辈个问题。我添加完tie hi/low单元,但是想把这些单元的坐标抓出来,我只知道它们的-prefix是LTIE,
通过find的gui试了试没成功,看了下dbGet命令还是有些不太懂怎么用,前辈知道有什么相关的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