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楼主(2015-03-09):
用calibre run lvs, 网表里面有两个地的label:inh_gnd &GND,而layout 上只用了inh_gnd,用什么办法可以让inh_gnd和GND等效?类似
lvs box cell 的命令,有没有?

网友:
名字改成一致吧

网友:
在网表中EQUI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就是equiv这个命令。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
*.EQUIV inh_gnd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