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面积小的片内2KHZ的振荡器架构

楼主(2015-03-09):
RT:求一个面积小的片内2KHZ的振荡器架构
频率低,用Ring的话面积不算小。
请大牛们推荐个面积小的低频RC架构呗,感激不尽啊

网友:
先振荡高一些频率,再分频啊!
主要是选择合适的Cap

楼主:
    频率太高的话产生两个问题:频率高单个周期小,td的影响大,精度可能会有问题;频率高相应的平均功耗会大。
    有没有新颖点的架构啊

网友:
频率太高?不会呀,看你的精度!
RC不做内部修调,精度整体上来说都不会很高!
你需要什么精度???

网友:
不分频的话,面积很难做低,R和C都是很耗面积的,另外不trimming的话精度20%不错了,电容可以考虑用MOS栅电容,似乎精度会高点。

网友:
面积要求多少,功耗要求多少?

网友:
还有能不能trimming?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2015-05-30):
回复 网友A:

   精度不高的话用Mos栅电容是可以的。   栅电容随电压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即便偏置在weak inversion也还是有电压系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想应该只能把中心频率做大再分频,折中考虑下面积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