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plot

楼主(2015-03-09):
各位大侠,有谁能够教教我如何使用ocean将每组数据弹出一个窗口?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15-11-27):
回复 楼主:

求解。。。。

网友:
可以将波形打出来
plot(getData("XX.XX"))

网友:
窗口下选new window,以后不都是在新窗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循环仿真,有100多个点,所有波形在一个同一个窗口,看不清。。。。。能否分成10个窗口,每个窗口差不到10个波形。。。。。采用脚本仿真,求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采用脚本仿真。。。    循环仿真,有100多个点,所有波形在一个同一个窗口,看不清。。。。。能否分成10个窗口,每个窗口差不到10个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在循环之前 使用newWindow 语句建立10个窗口,给分别给它们命名编号,也就是例如W1 = newWindow(),W2 = newWindow()...然后在你的循环中使用currentWindow(i),i是循环中的变量,就可以完成了。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办法,可能效率不高,但勉强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