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以P衬底和N阱搭成的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大概为多少

楼主(2015-03-09):
RT,一般这类参数在foundary的什么文件里面能找到?

网友:
在PCM 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点吗? PCM文件一般是在工艺库里面自带还是说要找foundary要?菜鸟见谅。。。

网友:
一般工艺耐压10V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是在做电荷泵电路,目标输出电压为12V,担心会N阱击穿P衬底,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要用这个二极管做电荷泵的开关吗?
这个耐压不同工艺的极限不一样,最好和工艺厂沟通下,或者自己测测PC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联系代工厂了,谢谢~~

网友:
不是有工艺文件吗?12V基本死窍了。建议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