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0ppm的高精度RC振荡器?

楼主(2015-03-09):
最近需要做一个芯片里的一个模块,指标如下:

图中红色圈出的指标有点疑问,是指修调后精度在+-250ppm?而且电流才1uA不到,看了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有做过的么?有高手指点下的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用电流做调节步长,1uA的250ppm在0.25nA;如果用电压做调节步长,3.3V满幅电压的250ppm在75.8uV;
这样的步长不会被噪声淹没掉么?

网友:
你那个DCDC搞定了?

网友:
关键在与怎么calibra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验证,要一起流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不知道怎么cali, 你有做过么,或者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的理解是delta frequency/(100*32.768)*10^6=250 ppm 这样算出来的频率精度是+/-2.5%左右啊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调电阻,10M的电阻±250ppm就是5k了,5k步长的R string 不难做。至于噪声,calibration的过程本身就有好几个周期,热噪声会平均掉的,long term jitter只受flicker影响,一般也就几十ppm。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

网友:
这个PPM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这么做了,流一个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算的不对,+—250ppm应该是+-万分之2.5

网友:
电流太小,不然难度倒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小,大不了费面积,我是担心步长太小,会被噪声干掉

网友:
首先RC電路無法每個 wafer lot /corner都符合250 ppm.
必須利用測試技巧才能達到這樣的規格

网友:
量产不太可能

网友: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无非是低功耗需要大电阻。另外,250ppm确认不是温度稳定性?如果是温漂的话用正负温度系数电阻补偿(电阻工艺离散会影响补偿效果),工艺离散采用电容阵列修调(电容温漂相对较低)。

网友:
量产不太可能
引用 网友F:

   人家这是用高精度xtal clock cal过的结果。。。

网友:
如果考虑温度,我用过的几个工艺光RC温漂都要100ppm了。先假定不考虑温度吧。
要这么高的校准精度,这么小的电流,必然是一个超级大的电阻。问题是,这么大的电阻,带上你能做的最小的电容,100uS能起来工作?
其次,这校准必须用开关吧?象前面说的校准到5K电阻,开关不影响校准的话管子得多大?
最后,这么高精度的集成,是不是不如直接用个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考虑温度的,其它的问题换架构能够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RC的好处是启动比晶振快,外部省XIN和XOUT两个PAD,以及应用电路的晶振外围器件成本,我设计好了一个面积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了啥高招,可以分享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句两句可能说不清楚,分为粗调和细调,粗调用传输门短接电阻方案调到1%,细调用500欧姆电阻一个个往上加,不用传输门短接;另外用电流基准产生一个200nA偏置电流代替大电阻来节省面积,版图画下来200umX150um左右;总的R为2M左右

网友(2015-08-04):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流片出来后的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细调,500ohm电阻一个个加,不用传输门短路怎么实现的? 没明白。
    200nA bias, 不同Corner下,变化应该也很大的。

网友:
RC Oscillator frequency 對process 變化可以用trimming 校準, voltage 變他可以用regulator, 但是溫度的變化很難,如果沒有即時可以用來校準的signal 就很難,其實用LC也有一定難度,RC 的變化就更大了

网友:
工艺本身精度较好,在加上Trim就可以了

网友:
看流片结果!

网友(2015-12-29):
回复 网友H:

然而,怎么做电容修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全温范围温漂才100个PPM 可以做到?

网友:
如果考虑温度!全温范围温漂能做到+/-500ppm应该都很难吧! 如果可以请问是如何解决温度影响的呢?

网友(2016-08-08):
楼主,大家喊你回话呢,我就凑个热闹。

网友(2017-07-27):
敢问这种电路一般采用什么结构,是比较器比较的那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see paper

A 25MHz All-CMOS Reference Clock Generator XO-Replacement

=>“Electrothermal Frequency References in Standard CMOS.pdf”。

http://bbs.eetop.cn/thread-43019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明白这篇文章和RC 振荡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J:
  RC 要做到准应该不容易吧 , 网路看到 paper 可以 250ppm 很多是使用 LC 或其他 900mHz => 25MHz
+ PLL .加一堆.  所以应该说 RC 振荡器 真能做到 250ppm ??  能达成paper 很多是给 USB (serdes ) 高频
也非 32K clock

我先前流片RC 振荡器  -40 ~120 度都还有 2~3%  ,  不过这是量产 CHIP
最多看到paper  0.25% = 2500 ppm  .
但是也是paper 跟本非实际可以使用.
一般单片机RC clock 内建 2~3%  ,如果内建RC 真的可以 250PPM 都可以取代XTAL
但是好像没看到单片机是如此 .  很多单片机都还是写 2%
有人可以提供下 250ppm RC振荡器 paper给小弟参考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的啊 ,话虽如此。所以就想看看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个人愚见:
1. 电路肯定需要做温度补偿 做到 PPM指标
2. dc offset 小步长调节应该没问题。
3. 要是能做self-cali 是最终设计,毕竟费用是用时间算的。也就是说给一个REF的 CLK,一定时间后,电路自己计算 default register。

网友:
再补充一点:1. 电阻温度reg控制调节温度 PPM, 电容(与温度无关)调节offset。 若能确定最终reg值,直接efuse 一次烧成。。
显然片-片之间reg不同,不可能采用一个值烧fuse,所以每片都在终测自己烧。

网友:
再补充一点:1. 电阻温度reg控制调节温度 PPM, 电容(与温度无关)调节offset。 若能确定最终reg值,直接e ...
引用 网友K:

    这个实做会很大问题 , 因为 WAFER 上有 die-die 问题, 以前 constant  led current 时就发生,
  die-die 要调 yield ,  但是还有 wafer by wafer , 还有 lot by lot ..搞得后端很麻烦 .因为

以LED constant backlight driver , 可能是 60ma .
但是 wafer die by die 调整後 wafer by wafer 不能通用 .就算 die 可以 trim 也无法量产 .
因为量产须要可控制范围内 trim .
今天 一片 wafer 找出最好 "trim" 值 ,  下一批 wafer 跑下去 low yield .
而且如果先测 clock 再 trim 那要多一次 laser 时间 . 可能
光 bandgap trim 一次再来要求 电阻 再 trim .太花功夫了

投paper 可以 ,  但是量产一片上万颗 die ,  还有每片 wafer ,  还有每个 lot .
除非 die cost 可以卖很贵, 可是使用 RC 就是希望 "便宜"
要准就直接使用 XTAL 了 . 今天为RC 多一堆电路会划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分析有道理。指标定义不好,累死三军。

网友:
我们做的RC oscillator花了好几年时间累积,也只做到了在trim后量产PVT精度在+-5%以内,最主要误差还是温度,其次trim的精度,VDD在regulator下影响比较小。这个250ppm有点神。

网友:
回复 网友J:

   thanks, learning

网友K:
这个实做会很大问题 , 因为 WAFER 上有 die-die 问题, 以前 constant  led current 时就发生,
  ...
引用 网友J:

此外还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1,RC osc在量产中如果需要几秒的ATE机时,去做calibration/trimming,也是很高的测试成本
2,对于几百ppm的 RC osc,芯片老化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控因素,芯片工作一段时间后,中心频率就会有shift

网友L:
我想问一下这个指标是ppm还是ppm/℃?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这个指标是ppm还是ppm/℃?

应该是指ppm ,比没有温补的晶振差一个数量级了,不过这确实挺神的,比ISSCC上的paper好了一个数量级,它这个换算成百分比就是:250/1000000=0.00025=0.025%,目前还没看过哪篇paper有超过这样的性能。

网友:
max250ppm,那typical做出来顶多就150ppm吧

网友M(2019-12-06):
引用 网友J:
RC 要做到准应该不容易吧 , 网路看到 paper 可以 250ppm 很多是使用 LC 或其他 900mHz => 25MHz
+ PLL ...

额,我也在做这个,说实话你的理解错了,这里250ppm并不包含温漂,你仔细看一楼那张图,有句话是每隔4s进行一次校准,已经接近实时校准,所以温度可以认为不变的,难点在于校准误差,包括模拟部分的调节步长和数字部分的校准误差以及long term stability,我现在已经卡在了long tern stability部分,目前怀疑是闪烁噪声的影响,我当初选结构就选了一种低功耗可以实现高精度,大概全温度1%的结构,现在反过来再看的,选择是有问题,只要可以实现高精度校准的低功耗结构就行了,ring RC反而更合适,因为long term stability更好

网友N(2020-05-29):
引用 网友M:
额,我也在做这个,说实话你的理解错了,这里250ppm并不包含温漂,你仔细看一楼那张图,有句话是每隔4s进 ...

  如果换算成rms jitter,1/32K*250PPM=78PS,本身振荡器的抖动都很难解决吧!?

网友:
大牛,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大牛指点指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如果换算成rms jitter,1/32K*250PPM=78PS,本身振荡器的抖动都很难解决吧!?
...

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N(2020-08-19):
引用 网友M:
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是这样计算的

大牛请指教,我测过内部32K,本身抖动都超过250ppm了,除非做长时间的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牛请指教,我测过内部32K,本身抖动都超过250ppm了,除非做长时间的平均!
...

结合应用来,一般是一段时间校准一次,这段时间内的平均频率在误差范围内就行了,因为是用来计时的,取平均

网友:
An RC Oscillator With Comparator Offset Cancellation.pdf (1.93 MB , 下载次数: 99 ) 试着尝试做了一下这个。加了电阻+电容 trimming。
仿真看起来还不错,指标跟论文里面差异不大,我功耗我记得是300nA。
看看流片回来什么样吧

网友O(2022-01-12):
引用 网友M:
额,我也在做这个,说实话你的理解错了,这里250ppm并不包含温漂,你仔细看一楼那张图,有句话是每隔4s进 ...

大佬,冒昧求一下低功耗高精度低温漂的结构,有相关论文可以推荐吗,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佬,冒昧求一下低功耗高精度低温漂的结构,有相关论文可以推荐吗,拜谢!
...

去JSSC上自己搜索吧,近几年的结构

网友(2022-02-18):
可以做到更小的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