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nt.lef to ant.clf

楼主(2015-03-09):
在建FRAMview时,有otp给的otp.lef和只包含端口天线描述的ant.lef,如何生成ant的clf文件?

网友:
直接read_lef也可以的,
如果一定要clf,就只能手写了,照着l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刚开始也是读lef不成功,所以才想到转成clf的,lef版本的问题和金属层次没对好,现在已经搞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