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工作在弱反型区的问题

楼主(2015-03-09):
根据弱反型区的跨导公式gm=Id/nVT,  是不是表明,n管p管在弱反型区,只要电流一样,其跨导就一样?直觉感觉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
偏置确定的情况下,按照理论推导,是这样的。
可以仿真看一下。

网友:
是的,因为mos在弱反型区可以近似成bjt,bjt的gm就是只和电流I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