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问题...请问GPIO与MIO的关系

楼主(2015-03-09):
刚踏入这块没多久  啥都不懂.. 还请大家指教我!
GPIO和MIO是不同的吗  GPIO可以是MIO?
MIO中文为复用IO 但单看字面上的意思  实在不懂何为复用IO...

我太多基础知识都没有 还请各位前辈说的详细好懂些! 感谢了!

网友:
每个脚就是多出钱。。钱钱钱。

网友:
两个不是一样的概念,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的意思,一般是通过IO的复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个IO除了本身的功能IO作用之外,也可以当GPIO来使用。当然也可以让IO仅仅只用作GPIO。同样的,复用IO只是说一个IO用作两个用处,但未必是用作GPIO。

网友(2018-12-03):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