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中EA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3-09):
COT中EA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最好把电路或paper贴出来,不是所有人都知道COT是什么的。
COT buck加EA的作用是利用EA的高增益,提高输出电压的精度,改善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网友:
COT里EA不是必须,可以没有。有的话相当于一个积分环节,提高环路增益但是会使得系统的瞬态响应变慢

网友(2015-08-25):
回复 网友A:

    constant on-time  new DC-DC design ..

COT架构的过流保护电路设计--《西南交通大学》2014
who have this paper ?

richtek paper

AN032_降压转换器架构之比较 ACOT.pdf (1.01 MB , 下载次数: 506 )

网友(2017-05-19):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8-02-11):
ACOT架构很不错

网友(2018-07-20):
tks for the great knowledge sharing!!

网友:
thank you and a good paper

网友:
tks for the knowledge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