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中数字管的栅长问题

楼主(2015-03-10):
在公司做逆向设计,看到一个驱动芯片的版图,上面的数字管的栅长最小的都是1.7um-2um左右,一般数字管的栅长不都是代表了该芯片所采用的工艺种类吗?比如说0.35um,0.5um等等,这种栅长取这么大的,他的芯片采用的是什么工艺呢?跪求解释。。。
PS:所有数字管都是这种最小栅长,而且我也在5000倍放大镜下看过,栅长确实是这么大。

网友:
你别光看长度,还要看宽度,他们都宽度肯定小于1.7um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电路工作电压多少,可能是高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