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后仿

楼主(2015-03-10):
SerDes有数字模块也有模拟模块,混合前仿用的AMS,求问混合后仿应该用什么工具?如何操作?
还有,serdes有没必要做加dummy后的混合后仿?求有经验者解答~

网友:
前仿真和后仿真工具有必要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AMS后仿也是可以,但是很慢,基本跑不动。。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本来就慢。。是否有其他混仿工具好用一些的~?或者有没关于混仿的指导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部分企业用XA作为混仿工具,可以调节精度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