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ADS的求助

楼主(2015-03-10):
我想知道这个图上的那个点是怎么选中的,我只会选择两个单独的点,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
google 是你學習ADS最好的老師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litweb/pdf/ads15/data/dd014.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亲的回复

网友:
点击m2,在频率位置点击indep(m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还是谢谢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