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个多晶硅覆盖一层metal1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5-03-10):
最近在研究数字SRAM的版图,发现有这样的器件,
多晶硅没有穿过有源区,多晶硅和metal1是相连的,都连到VSS,我的理解是这些是滤波电容,可是网表里面没有电容,而且这些器件有和没有都不影响LVS,
所以想请教下,这些器件具体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啥都没接的话。是dum可能性大点。小工艺要求方块(比如20x20)的密度要够。

网友:
是DUMMY。确实不是电容,不过说实话,用来填空弥补密度问题的话,还是放decap比较好。这样poly是够了,diff密度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