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Buck和Boost设计区别

楼主(2015-03-10):
大概做了一年入门的Boost,现在突然改做Buck了,请问各位大大,由Boost的设计转入Buck,这二者有什么显著的设计差别么,或者说转过来应该侧重改变一些,注意一些什么东东呢,谢各位指导了~~

网友:
Buck =>
VIN > Vout

Boost =>
VIN < Vout

网友:
一个升压,一个降压, 本质上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只是系统级需要考虑的东西,以及工作状态二者需要关注的有什么不同么,我怎么感觉基本一样呢~

网友:
你可以更具体。
降压和升压电路是不一样的。他们做不同的工作在制度层面。
当你说他们有同样的感觉,目前尚不清楚。
除了是不同的电路,作为闭环系统,例如,升压有一个更极。

网友B:
如果都是定频PWM电流模的话,控制是类似的。Boost的环路GBW会更小,为了避开右半平面零点。Buck的话GBW在1/10开关频率或更小些。
在启动方面两者有区别,尤其是同步buck和同步boost启动区别较大。同步Boost要更复杂,有些低压Boost甚至是VOUT来给芯片供电的。
再有就是功率级的设计也不一样。Buck要小心SW pin在电感续流时电压会到-0.7V,这个负压很容易引起latch up,所以同步管往往需要用DNW或NBL隔离。
Boost SW pin在电感续流时电压会到VOUT+0.7V,VOUT为5V的话,下管NMOS要承受5.7V的电压,容易击穿。要问fab要击穿数据,或MPW流片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恩。我之前是做的同步boost,低压启动和高压启动的都接触了,你说的这些设计区别我一定多加注意,再次感谢~~

网友:
高压同步boost可不多见,大厂都不一定有。
我个人一般把DCDC结构分为3部分,供电、控制、功率级。
你可以从这3部分比较看看。区别还是不小的。
我感觉boost更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嘴误,高压的没见过,是低压和正常非低压的都接触了一个项目~除了驱动级和系统环路响应这部分之外,感觉现在所做的这个boost里面绝大部分模块都可以直接转化或稍加修改复用到要开始的buck中,对于我这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控制部分电路是类似的,供电部分如果你之前的boost是vin供电,那也差别不大。功率级都是低压的话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注意buck 同步管,尽量选择隔离的。具体要看你buck的需求了。

楼主:
恩,以前的两个boost都是低压工艺,分别用vin和vout供电的,再次感谢帮助,等这个buck的datesheet下来,看一下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以前的两个boost都是低压工艺,分别用vin和vout供电的,再次感谢帮助,等这个buck的datesheet下来,看一下应用~

网友(2015-04-14):
   楼主是做DCDC还是ACDC?它们的区别是不是ACDC前面多了个桥式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之前别人的acdc确实就是前面加了一个桥式整流,不过acdc一般是高压工艺,需要的前端模块稍多一些~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恩 之前别人的acdc确实就是前面加了一个桥式整流,不过acdc一般是高压工艺,需要 ...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ACDC如果是内部集成功率管那要用到高压工艺,不过如果仅仅是作为控制电路,应该也不用吧?

网友(2015-06-15):
回复 网友B:

   说得好,Mark!

网友D(2015-11-04):
回复 网友B:

   今天才想通-0.7导致latch up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6-04-11):
感謝大大大大大大收穫良益

网友:
buck的control选择多一些。整个loop更加线性,比boost简单。
boost还要考虑下面nmos的保护。
如果是battery power的话,battery insertion对boost是一个考验。
不过boost的输入电流连续,EMI小很多。

网友(2016-08-30):
剛開始涉獵相關資料,剛好大大討論的可以當作經驗,謝謝分享

网友(2017-07-21):
回复 楼主:

   请问同步boost的功率开关pmos 的衬底要怎么接?是直接接在Vout(boost输出)还是要做衬底选择,在VSW(两个开关之间的电压)与VOUT之间切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接VOUT

网友:
一个不错的话题,关注

网友(2018-03-19):
回复 网友F:

如果直接接VOUT的话,启动阶段,只要vout小于vin,电感电流岂不是一直上升,因为PMOS的体二极管一直正向导通

网友(2020-11-20):
buck降 ..
   -> voltage mode

-> current mode

   http://bbs.eetop.cn/archiver/tid-132658.html

  average current mode  , peak current mode ..

control

  constant on tim e,

  constant off-time

TI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Current-Mode Control Theory

hv_buck  =float buck => Led driver ic

boost  升
   -> volt mode
   -> current mode    need slope compensation

invert buck-boost => 負
     ?

isolation buck-boost  => flyback

non-invert buck boost  ?

网友:
boost and buck design is very different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定频PWM电流模的话,控制是类似的。Boost的环路GBW会更小,为了避开右半平面零点。Buck的话GBW在1/ ...

请教一下,BUCK下管NBL或者DNW电位如何处理?接PGND or 通过电阻串接到PVIN?

网友(2025-04-0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dcdc续流负压0.7V时候如果触发闩锁,是怎么个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定频PWM电流模的话,控制是类似的。Boost的环路GBW会更小,为了避开右半平面零点。Buck的话GBW在1/ ...

“Buck要小心SW pin在电感续流时电压会到-0.7V,这个负压很容易引起latch up”-----为什么容易触发闩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