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HDL 里pullup.pulldown怎么用的?

楼主(2015-03-10):
假如  module top;

       wire a;

       pullup x1(a);

       endmodule

这时a的值不应该是1嘛?为什么是X?
我不会用 = =

网友:
呃,所谓上下拉应该是对当前无驱动的线才会有作用,若有驱动应该按照驱动信号来决定!
也就是‘Z’可以变成‘1’或‘0’,而不是‘0’能变‘1’(‘1’变‘0’),否则就跟你设计想法不一样了。
至于为什么会是‘X’,我觉得是你的设计问题,看一下是多驱动问题还是X态传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我懂了,呵呵。 其实是我 display查看时的时序有问题,所以看不出上拉的1..

网友:
仿真看看应该是1

网友(2015-05-04):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5-10-09):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est();
reg a;
reg d;
wire b;
wire c;
wire e;
reg clk;

always #10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1'b0;
d = 1'bx;
#100;
a = 1'b1;
#100;
a = 1'b0;
#100;
d = 1'bz;
#100;
$finish;
end
pulldown(b);
pulldown(c);
pulldown(e);
assign b = a;
assign e = 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isplay("@%0t   a = %b  b = %b  c= %b  d = %b  e = %b  ",$realtime,a,b,c,d,e);
end
endmodule

仿真的输出结果为:

@10000   a = x  b = x  c= 0  d = x  e = x
@30000   a = x  b = x  c= 0  d = x  e = x
@50000   a = x  b = x  c= 0  d = x  e = x
@70000   a = x  b = x  c= 0  d = x  e = x
@90000   a = x  b = x  c= 0  d = x  e = x
@110000   a = 1  b = 1  c= 0  d = x  e = x
@130000   a = 1  b = 1  c= 0  d = x  e = x
@150000   a = 1  b = 1  c= 0  d = x  e = x
@170000   a = 1  b = 1  c= 0  d = x  e = x
@190000   a = 1  b = 1  c= 0  d = x  e = x
@210000   a = 0  b = 0  c= 0  d = x  e = x
@230000   a = 0  b = 0  c= 0  d = x  e = x
@250000   a = 0  b = 0  c= 0  d = x  e = x
@270000   a = 0  b = 0  c= 0  d = x  e = x
@290000   a = 0  b = 0  c= 0  d = x  e = x
@310000   a = 0  b = 0  c= 0  d = z  e = 0
@330000   a = 0  b = 0  c= 0  d = z  e = 0
@350000   a = 0  b = 0  c= 0  d = z  e = 0
@370000   a = 0  b = 0  c= 0  d = z  e = 0
@390000   a = 0  b = 0  c= 0  d = z  e = 0

网友(2018-12-27):
感觉上拉就是把高阻(Z)拉成“1”,不能把0拉成1,要是出现不定态(X),那应该是出现了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