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真出现毛刺,应该怎样做

楼主(2015-03-10):
程序大概是这样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egin
        tmp<=1'b0
        tmp1<=1'b0
        tmp2<=1'b0
   end
   else if(!rst_outside)
   begin
         tmp<=1'b0
        tmp1<=1'b0
        tmp2<=1'b0
   end
   begin
       tmp<=1;
       tm1<=tmp;
       tmp2<=tmp1;
   end
   assign clk1=tmp2^tmp;
   在dc后仿的时候,clk1没有发现在毛刺
   但在icc后仿时发现clk有毛刺,主要是tmp2和tmp输出不同时所导致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
timing ok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您说的timing是什么,pt我只是初学我用report_timing slack为正,report_analysis_coverage没有violated,如果没有您想要的timing,请跟我说下是需要哪个指令,谢谢

网友:
那应该ok吧,

网友:
1.看看有没有影响仿真结果。
2. 看看时序有没有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的rst和rst_outside信号变化引起的毛刺吧我怎么看其它情况不会出毛刺呢

楼主:
我在pt中调用dc产生的sdc就没有发现毛刺

网友:
有时候timing ok, 毛刺也会很多,关键看影响不影响你的结果。 在完成clock tree 后,毛刺一般会被插入的Buffer处理掉。

网友(2024-01-05):
但是毛刺如果很多,会不会导致 peak power 过大,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