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tcl编写个在DC中查询命令的小程序

楼主(2015-03-10):
想在dc中 查询命令后可以直接打开
为什么报错呢
只能执行 rc report_timing这种 不能多带个变量;args不是可以表示多个变量的么

proc rcc {args} {
if {$args == ""} {puts "rc: Please provide a command."; return }
sh touch ./x.command
$args > ./x.command
sh gvim ./x.command &
}

dc_shell> rcc man create_clock
Error: unknown command 'man create_clock' (CMD-005)
dc_shell>

楼主:
proc rcc {args} {
        if {$args == ""} {puts "rc: Please provide a command."; return }
        sh touch ./x.command
        man $args  > ./x.command
        sh gvim ./x.command &
}

当然,改成这样就可以啦;args不是可以接收多个参数吗?还是说只有 proc rcc {a args} {....}
当args前面有一个参数时,args才能接收多个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