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5-03-10):
sub greet{

$name = $_;

push @list,$name;

if ($#list > 0){

print "hi $name ! @list[$#list-1] is already here!\n";

}else{

print "Hi $name ! you are the first one here!\n";

}
}

greet ( "Fred" );
greet ( "Barney" );
greet ( "Tom" );

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程序是perl入门(小羊驼书)的习题3-4(自己想的),但是跑出来的话,所有的$name都是空格,逻辑什么的是对的,想半天没想出来错误在哪。求解释下!!!

这个是跑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跑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跑出来的结果。

网友:
sub greet{
        if (@visitors) {
        print "hi @_, $visitors[-1] is already here!\n";
        push(@visitors, @_);
        } else {
        push(@visitors, @_);
        print "hi @_, you're the first one here!\n";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处:

1、“$name = $_;”    改为 “$name = $_[0];”
2、“@list[$#list-1]” 改为 “$list[$#list-1] ”

网友:
learning perl 应该可以自学成才的,  难度不大的 , 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