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顶层如何直接访问子模块的变量

楼主(2015-03-10):
比如:顶层module top
子模块module sub,其中有个变量cnt,
在cnt不通过端口引出来的情况下,top中如何直接得到cnt的值? sub.cnt?

网友A:
top_instant_name.sub_instant_name.cnt

网友B:
假定sub_u0是module sub的例化名,那么可以这样引用:

  1. top.sub_u0.cnt

仿真的时候很常用。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top_instant_name.sub_instant_name.cnt

大佬,我在顶层TB文件中,使用这行代码会报错“verilog 2000 keyword endmodule used in incorrect context”‘syntax error near end module’,查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方法,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定sub_u0是module sub的例化名,那么可以这样引用:仿真的时候很常用。

大佬,我在顶层TB文件中,使用这行代码会报错“verilog 2000 keyword endmodule used in incorrect context”‘syntax error near end module’,查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方法,可以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在顶层TB文件中,使用这行代码会报错“verilog 2000 keyword endmodule used in incorrect conte ...

这不是一条语句啊。这样写:
wire signal_a;
assign signal_a = tb.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一条语句啊。这样写:
wire signal_a;
assign signal_a = tb.xxx.xxx;

居然没注意到这点,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