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 question

楼主(2015-03-10):
ic61里LSW里有个used的选项,只显示当前用到的层,函数名叫pteShowUsedLpp,有没有办法查看源程序,或者谁知道这个程序的内容?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概写了点,但是调试没有成功,请高手指点

          foreach(obj geGetEditRep()~>layerPurposePairs
                        layerlist=list(obj~>layerName  obj~>purpose)
                        )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 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是把用到的层显示了  没用的层你没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关掉没用的层吗?

网友:
leSetLayerVisible(nil)
then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 t)

网友:
回复 楼主: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 t)    t 改成nil就是关掉 至于哪些层要关掉就得你自己筛选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1 nil)  ,layerlist1 是版图中没有用到的层的list , 这个list用所有的层 remove 掉版图中用到的层(这个你已经求出来了)。和你写的配合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恢复错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这样对不对?
     layerlist1=leGetValidLayerList(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foreach(obj geGetEditRep()~>layerPurposePairs
                        layerlist=list(obj~>layerName  obj~>purpose)
                        layerlist1=remove(list(obj~> layerName  obj~>purpose) layerlist1)
                        )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 t)
                   leSetLayerValid(layerlist1 nil)
我load进去,结果是显示t,也没报错,可是lsw没有反应,为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呀,lsw还是没反应,leSetAllLayerVisible(nil)有效,可能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remove的问题 remove(g_x   l_arg)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元素 应该list不可以  所以你要用一个循环一个一个remove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错了 应该是leSetLayerValid(l_layerPurposePair g_isValid)  第一个参数不能是list  你要用一个循环一个一个显示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成功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给你点第二个赞!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次你说的用xl画图,自动画s/d metal, dbCreatePath(),里面那个坐标参数你说加加减减就行,我整不出来啊。。。。
   怎么得到inst的W,L值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geGetSelectedSet ()~>l   和 geGetSelectedSet()~>w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GetSelectedSet()~>w 或者W,width,Width都显示nil,你的可以得到w值?
还有得到L的值是("2u"),用什么函数取出2,让u不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用~>L 和 ~>W    用cdfParseFloatString()可以把字符串变成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pcell的问题,5端器件的pcell,始终得不到w的值,有bug
那个在poly上自动打contact,怎么给它约束条件可以打几个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真不会  你可以问问其他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你已经很厉害了,多谢你无私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2021-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这样对不对?

朋友,有你调试好的程序段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