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和EPS,Tempus和ETS的区别

楼主(2015-03-10):
请教各位,Cadence有2个power analysis工具,一个是Voltus,另一个是EPS(Encounter Power System)。问题是这两个工具各有什么特点?它们之间的命令是否可以通用?

此外,还有一个Tempus工具,跟ETS类似,也是timing analysis工具,问题同上。

网友:
问的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

V,T是新工具,  2个E 是上一辈的

网友:
自14版后改名了

网友:
voltus和EPS在 power 计算的engine上完全相同,但是解RC网络矩阵方程的算法重写了。同时增加了并行性。目前voltus的容量和runtime。应该是业界最强的。基本上是竞争对手的几倍。
ETS和Tempus的关系简单些。主要是基于AAE delay calculater,把base delay和 SI 同时分析,并且增强了计算的并行性。在tempus刚刚出来的时候对于一些大的design,runtime比PT 快好几倍。当然现在PT也赶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那么Voltus和EPS有些命令可以共用吗?

网友:
看文档吧,具体的

网友:
基本可以通用。如果你原来用eps和tempus就把voltus和tempus当做版本升级好了

网友:
Encounter (EDI14) wants new keys in the license file  for Voltus.
Anyone having this ?

网友:
edi14.1 有啥新feature么,懂的人聊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用的feature其实不多了,更多的core engine的变化。近一两年,cadence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以前有一堆花里胡哨的feature,现在下力气在core engine上了。

网友:
那不错了, 很好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PT14有什么新feature ?

网友(2015-09-09):
回复 网友B:

版主向您请教个问题,最近在用voltus,在生成power gating cell的stdcell PG库时老是报thunderPwrGateFile这个文件里没有power gate data。如下图
然后还会报netlist里面没有power gate cell,如下图

而实际上netlist里面是有power gate cell,下面是netlist

下面是运行的命令

下面是图形界面操作

网友(2016-04-01):
Can you please share the license feature names for Voltus?

网友:
楼主能够具体提供一下怎么操作和使用Voltus

网友(2016-05-30):
回复 网友B:

    14.24 比 13.28 最进步的是Place的结果会变好,但是Routing没有13.28好。所以我们目前的Follow会在place的时候用14.24,然后CTSopt后先routing看看,如果很差就换换回13.28做rou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步骤是三步,你可以分开看,就比较好理解:第一步libgen,第二步,PM。第三步,vustom。

网友(2016-08-17):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7-05-29):
Can u upload Innovas also plz???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版主,可以分享一个voltus的user  guide或者workshop吗 ?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命令行中 option -extraction_tech_file 是否后面对应的就是QRC 默认的 qrcTechFile 另外对于lefdef map 的格式是怎样的? 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
lefdef map file格式找到!
# LibGen library key lefdef
# type layername word layername
# ----------- --------------- ------ ---------
poly POLYCIDE lefdef PO
via CONT lefdef CO
metal METAL_1 lefdef M1
metal METAL_2 lefdef M2

网友(2018-07-19):
回复 网友D:

学会voltus没有?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拿去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