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锁相环中鉴相器的设计

楼主(2015-03-10):
各位大神,小妹是个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这是上升沿透明的TSPC的D触发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UP信号会输出这样,求大神指教

网友A:
UP信号某些时候处于HIZ状态,所以不是0,而是负数,建议后面加上2级inverter。

网友:
TSPC based PFD, 不常用于低频PFD(低于500MHz),如果高于1GHz才会考虑。

网友:
有些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is problem have been sovled,the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how can i test the deadzone time,and what is the better wave of no-deadzone?

网友:
这篇文章有提到一种传统的结构,

网友:
deanzone 的脉冲宽度一般来说保证所以PVT corner 都可以出现就可以了,在0.18um及以上选择400ps~1ns
0.13um及以下选择100ps~400ps。
我在28nm选用的是150ps。

网友:
deazone由于太小,一般测试不出来,而且你也很难拿到如此高精度高速的的仪器。
或者说测试它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电脑上进行仿真,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你以后从事PLL类的设计作为你的硕士课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2015-04-22):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学锁相环,请问你这个结构里管子的宽长比怎么确定的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A:
UP信号某些时候处于HIZ状态,所以不是0,而是负数,建议后面加上2级inverter。 ...

HIZ状态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