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工作区间

楼主(2015-03-10):
当Vin=0时,M1处于截至区,M3处于深度三极管区,这个都可以理解。
为什么M2处于截至区了?不理解,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还有当管子处于深度三极管区时,管子的电阻是不是很小?

网友:
因为M1截止,M3深度三极管区,则Vout为VDD。若M2为P管的话,M2处于截止区。若为N管,则M1漏为不定态,不能根据b1判定M2的工作状态吧.

楼主:
这个是拉扎维那本书的答案,当Vin从0变化到Vdd时,Vout的变化曲线。
当Vin从0变化到Vth1时 M1和M2是截至的,M3是深度三极管区,这里的M2为什么是截至了?

网友:
sorry,是没有说清楚。初始状态M2的源极是不定态,M1不导通的时候,Vout=VDD.
1、假设M2的源极电位(不定态)大于或等于gate上的Vb1,则M2明显处于截止态;
2、若比Vb1小,则M2其实会有一个短暂的导通过程,直到将M2的源极充电到VDD-Vth2,此时会将M2关闭。
综上所述,M2在稳定状态下一定是截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