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pad的design的driving_cell和set_load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10):
design加了PAD后,PAD中已经有BUFFER了,它对输入端口提供驱动,对输出端口提供负载电容。所以我觉得set_driving_cell和set_load都可以不用设置了。这样做合理吗?

网友:
不是这样的吧,pad只是作为一个焊点,当你把芯片置于电路板中,外部对其是有drive和cap的

楼主:
输入设置set_input_transition
输出直接设置一个load值,一般在10~30pF之间

网友A:
需要模拟pad外面的环境,

还是需要设置的, 3楼的回答很好

网友B(2022-03-30):
引用 网友A:
需要模拟pad外面的环境,

还是需要设置的, 3楼的回答很好

如果set_input_transition 和 set_load 都没设的话,会怎么样?
sta 默认是什么行为? (板子过来进PAD 的 input transition 是 0 ,PAD出板子后看到外部挂的output load 是 0   ,然后很乐观,导致输入/输出PAD 本身的delay偏小,这样子嘛?)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设置set_input_transition
输出直接设置一个load值,一般在10~30pF之间

求教input_transition 一般设个多少合适呢?就实际中常见的一般值哈 .  (P/S: 问做板子的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input_transition 一般设个多少合适呢?就实际中常见的一般值哈 .  (P/S: 问做板子的也不清楚。)
...

可以先按照max_transition的1/2或者1/3设置一下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B:
如果set_input_transition 和 set_load 都没设的话,会怎么样?
sta 默认是什么行为? (板子过来进PAD 的 ...

对,不设就是理想的,非常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