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clk进入子模块时会有微小的延时吗

楼主(2015-03-10):
在调用一个异步fifo模块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原程序中,apb_bb模块的输出配置baseband_top模块,baseband_top中调用了tx_fifo模块。结构大致如下:module top();
apb_bb apb(.xclk(xclk),
       .data_to_txfifo(data_to_txfifo),
       .txfifo_write(txfifo_write),
       ......);

baseband_top baseband(.xclk(xclk),
                                  .data_to_txfifo(data_to_txfifo),
                                  .wreq(txfifo_write),
                                   ........);
........
endmodule

tx_fifo 中的部分程序:
    integer i;
    always @(posedge wclk or negedge resetn)
    begin
        if(!resetn)
        begin
            for(i=0;i<DEPTH;i=i+1)
            mem <= 8'b0;
        end
        else if(wreq&&!wfull)
        mem[waddr] <= wdata;
    end
wclk 就是baseband_top的xclk,和apb_bb的xclk是同源时钟,wclk 上升沿采样wreq,如果是高电平,就执行 mem[waddr] <= wdata; wreq是由apb模块输出,在某一个xclk上升沿拉高,下一个xclk上升沿拉低。仿真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wclk没有采样到wreq;mem[0]还是0.
更改程序结构后:
module top();
apb_bb apb(.xclk(xclk),
       .data_to_txfifo(data_to_txfifo),
       .txfifo_write(txfifo_write),
       ......);
baseband_top baseband(.xclk(xclk),
                                  .txfifo_read(txfifo_read),
                                   ........);

tx_fifo fifo(.xclk(xclk),
               .wreq(txfifo_write),
               .wdata(data_to_txfifo),
               .......)
........
endmodule

tx_fifo 拉出来,仿真结果如下:
这次wclk采样到wreq,执行了 mem[waddr] <= wdata。
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会将xclk进入模块的时间延迟计算进去?

楼主:
有人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2015-04-23):
如果是时序仿真的话,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