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导!如何用Verilog-A实现下降沿触发

楼主(2015-03-10):
求高人指导!如何用Verilog-A实现下降沿触发

网友:
@(cross (V(a)-Vmid, -1)) begin .
// Vmid is the middle voltage. if rail to rail is 0~1.2V, Vmid=0.6V
// but you could set any value you want.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34853636/QQ/WinTemp/RichOle/IJ)PON(XE%7DEO45IJB3
这是我的代码,仿真结果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