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工作区间判断

楼主(2015-03-10):
关于PMOS管工作区间的判断,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牛们。。。

因为P管的阈值Vtp<0,一般情况下源级电压高于栅和漏,这样Vgs和Vds出现了负值,在与Vtp比较时就有点晕了,如果我都加上绝对值的话用判断N管的方法来判断P管的工作方式可不可以了?下面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帮我指出来,小生感激不尽!!!
(1)|Vgs|<|Vtp|时p管处于截至区
(2)|Vds|>=|Vgs|-|Vtp|时p管处于饱和区
(3)|Vds|<|Vgs|-|Vtp|时p管处于三极管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多判断几次就熟了,电路看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按NMOS记呢,这样不顺一点吗
(1)Vsg<|Vtp|时p管处于截至区
(2)Vsd>=Vsd-|Vtp|时p管处于饱和区
(3)Vsd<Vsd-|Vtp|时p管处于三极管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哦。。。这样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