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density问题

楼主(2015-03-10):
如上图,这是SMIC130工艺下的DRC rule
求问:“DENSITY Mli < 0.16 WINDOW 200 STEP 100 PRINT density_report_M1a.log”中的WINDOW 200 STEP 100怎么理解?

网友:
检查density的时候 会有个window 在这个window里面计算density
所以会有个window的size 一般chip的size要比这个大 所以窗口会移动 这时候就有了这个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