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牛人指点 方向

楼主(2015-03-11):
本人小硕,在一家国企搞FPGA一年多,最近面试华为海思做验证,听说FPGA和验证用的硬件加速器有共同性,
我想问一下做验证会比FPGA有前途吗?海思验证和FPGA设计有多相关,以后公司内部有FPGA相关岗位吗?麻烦知情人解答,谢谢

网友:
有前途, huawei不错的,只要你适应里面的环境,饭碗肯定是ok的

网友:
验证偏软件,能干IC,FPGA验证,硬件加速也可以干,测试也可以,就是国内不受待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验证国内不受待见吗

网友:
如果你是fpga设计的话与验证还是很不同的,就是只懂得verilog与电路知识。

验证至少还需要懂systemverilog,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验证的话需要电路知识吗?这个偏软的话就用不了电路知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