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逐次逼近型adc Cs如何计算

楼主(2015-03-11):
逐次逼近型adc  Cs如何计算?刚接触逐次逼近ADC,谁有比较好的文章也行,谢谢了。

网友:
KT/C噪声限制了采样电容的大小,合理分配噪声源大小即可计算。。文章请搜索有关电容开关策略、adc校正等相关文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一下分段式逐次逼近ADC,中间的那个电容Cs,怎么计算的?呵呵,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sb*Cs/(Clsb+Cs) =C  Clsb是低段电容总值,C是单位电容。
比如低段总共5位电容,Clsb=32C,则Cs=32/31C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
可以只有高位进行采样,把终端电容(可以设置为1个单位电容)放到高位,这样Cs就可以是一个单位电容了。方便画版图,容易匹配

网友(2016-01-20):
看看英文paper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