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摆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我用的工具是cadence的virtuoso。通常我们摆放一些逻辑的MOS管的时候,源区的间距一般取最小,在摆管子的时候一般只能拉尺子量,觉得这样很麻烦,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快捷一点的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找一个skill的脚本  和laker上的align相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