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研究STT-RAM用的模型

楼主(2015-03-11):
给大家推荐一个研究STT-RAM用的模型,可以模拟不同MTJ配置下STT-RAM的延迟和功耗特性。
模型由University of Virginia开发,使用hspice 2011编译 mtj_hplp_1.0.0.zip (80.2 KB , 下载次数: 25 )

网友(2015-05-08):
你好,我怎么运行时报错呀?
hsp-vacomp: Warning: Variable 'min_float' in module 'ElectronTrans' is never set.

hsp-vacomp: Warning: Variable 'min_float' in module 'IncUpTransDown' is never set.

hsp-vacomp: Warning: Variable 'min_float' in module 'IncUpTransUp' is never set.

hsp-vacomp: Warning: Variable 'min_float' in module 'IncDownTransUp' is never set.

hsp-vacomp: Warning: Variable 'min_float' in module 'IncDownTransDown' is never set.

hsp-vacomp: Error: Nodes which are accessed must have a discipline specified.

hsp-vacomp:         ['MTJ.va',200]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Failed to compile the Verilog-A File,
        'c:\users\zhy\desktop\eetop.cn_mtj_hplp_1.0.0\MTJ.va'.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17-04-18):
你好,运行时报错了这种算是什么情况?
hsp-vacomp: Synopsys HSPICE Verilog-A Compiler Version 1.52.021608.

hsp-vacomp: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sp-vacomp:

hsp-vacomp: Error: syntax error

hsp-vacomp:         ['MTJ.va',24]

hsp-vacomp:           real rand_noise = 0.0;              //Random number sequence variable

hsp-vacomp:                           ^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Failed to generate the loadable component names file from the Verilog-A File,
         'MTJ.va'.

               ***** job aborted

还有,MTJ.va文件中,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这两个文件是什么?怎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