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ARM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啊??

楼主(2015-03-11):
有谁用过ARM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啊??我用它生成的Verilog model文件在modelsim上仿真,输出的信号一直是一根红线,如图Q。

model里的内容好多,不知道从哪个信号跟踪起,这个同步ram也没有复位信号。求助有没做过这个仿真经验的高手,给点指点吧!!

楼主:
好了,解决了。。。一大堆控制信号线,我搞糊涂了,挨个试出来了,真是有够复杂
我自己的问题,没好好看说明文档

网友(2015-05-21):
你好 ,我现在也在仿真 这个compiler生产的 单口的sram,你的输入激励是怎么给的?太复杂了。。。

楼主(2016-10-20):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个小问题,有几根控制线没按要求连,看了完整的说明书后连对了,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2020-08-18):
hi 具体是哪些容易连错呢

网友B(2020-11-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个小问题,有几根控制线没按要求连,看了完整的说明书后连对了,就正常工作了 ...

你好,我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 verilog model仿真,一直x态,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了下接口就是普通的ram接口,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啊?

网友(2021-05-0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 verilog model仿真,一直x态,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了下接口就是普通 ...

是不是有oen没引出来啊?

网友(2022-01-05):
我做ram替换了,替换后的输入和原来一样,但是却一直没有输出~

网友(2022-02-11):
没有人发现,生成的SRAM,默认情况下没有初始化吗,没初始化读出来肯定是亚稳态哦

网友(2023-05-17):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启这个工具的命令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