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PSR 怎么计算输出电压纹波?

楼主(2015-03-11):
RT,请教各位大神,对于一个AC=DC PSR电路来说,怎么计算它的理论输出电压纹波呢?如果使用PSM模式,输出电压纹波又有什么影响?

网友:
输出纹波跟输出电容的ESR电阻有直接关系,轻重载还有区别,这个理论计算不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