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_config_db与uvm_config_object的区别问题?

楼主(2015-03-11):
在使用聚合类时发现2个有差别,谁知道咋回事?
sim_cfg=intf_sim_config::type_id::create("sim_cfg");
uvm_config_db#(intf_sim_config)::set(this,"*","sim_cfg",sim_cfg);
umv_config_object::set(this,"*","sim_cfg",sim_cfg);

在我的drv组件中需要用到sim_cfg,使用的是省略get的方式得到,但uvm_config_db得不到我设置的聚合类里面的具体参数,改成uvm_config_db#(int)::set类型时可以得到。
而uvm_conifg_object::set这个可以得到聚合类。

两者在使用上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
特例变形

网友:
没记错的话1.2版本不推荐用后者了

网友:
统一了更好, uvm_config_db 这部分原先有点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