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5um FEOL/0.25um BEOL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11):
这是什么意思?
前端.5是什么的尺寸
后端.25是什么的尺寸?

网友:
管子的尺寸采用.5工艺,而metal采用.25工艺的规则。 目的节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的尺寸采用.5工艺,而metal采用.25工艺的规则。 目的节省面积。

管子最小沟长是.5um?
0.25是metal 1 还是metla 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的,你可具体看一下工艺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metal 包括全部,请查看design rule。

网友:
中国公司喜欢搞这些,如果是模拟设计,芯片面积取决于BASE LAYER的面积,ROUTING想来都不是瓶颈。数字的话还稍微有用, 但是0.5的工艺又能做多大数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多低端的产品还停留在.5工艺。日常应用中很多低端的MCU都是的。  对模拟芯片来说,确实没有意义。

网友:
这个对于一些靠忽悠政府钱的fab是有意义的,呵呵.某润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国公司喜欢搞这些,如果是模拟设计,芯片面积取决于BASE LAYER的面积,ROUTING想来都不是瓶颈。数字的话还稍微有用, 但是0.5的工艺又能做多大数字呢?

你的意思是说,base layer主要就是器件的那些个层,而他们是决定了芯片的面积。
0.5um 一般不做数字电路,所以没有那么多连线,所以连线不是撑大芯片面积的决定因素。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