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DS仿真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输入信号的功率谱如下图:
输出信号的功率谱如下图:

滤波器设置的截止频率为1GHz

不懂滤波器对此的作用。。。我的理解是,滤波器应该把高于1GHz的信号全部滤除,怎么可能输出还有高于1GHz的信号??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那也不可能全部滤掉的呀,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但是这滤波器是仿真的器件,应该比较理想。。。而且从上面的两个图可以看出,滤波器对所有频率的信号衰减都差不多,怎么体现它的低通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衰减差不多呢---很明显,在14G的地方有快70dB的衰减,1G附近几乎没有衰减,就是低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你是对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