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vcs后dve启动问题

楼主(2015-03-11):
安装完vcs,可以使用vcs命令进行编译仿真;

但是在调用dve时,发现启动不了
%dve &
%ERROR - DVE not set. Set it wo the dve install path.

%dve.exe
%dve.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hflib.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安装的是64bit的vcs-VH-2013.06版本

请问大家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5-04-21):
我也有这个问题。。。哥你解决了不

网友:
我的2014,启动dve gui没有问题,不过不用DVE而是用veridi做debug,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啊

网友(2015-06-03):
64位的加-full64选项

网友(2020-03-1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5#正解,64位的 用 dve -full64 启动

网友A(2020-05-07):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按着5楼说的也不好使,在环境变量里已经链接了呀,为啥不行呢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按着5楼说的也不好使,在环境变量里已经链接了呀,为啥不行呢 ...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您好,请问您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linux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2.脚本运行环境没有用对,有些Linux终端就可以,有些使用的cshell,看个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