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信协议802.15.4中关于-85dbm的规定问题咨询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神好。     我发现在IEEE802.15.4协议中,设备要加入网络必须保证信号强度达到-85dbm,请问这个值为什幺这么规定呢?有知道的吗?

求指教。谢谢

网友:
这跟设备的灵敏度会不会有关系?或是链路的计算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几天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文档说明。
不过在个别厂家的ZigBee协议中,有的修改到了-90。至于具体原因,也没有人回答。

网友(2021-09-06):
应该是协议所规定的至少的灵敏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