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ansition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3-11):
我在dc脚本里设置了set_max_transition 3 [current_design] 和set_clock_transition 1.2 这两条指令会冲突吗?因为current_design里包括了clock,求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
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max transition还包括data slew,
clock transition只能控制clock slew,

楼主:
那set_input_transition和set_max_transition会不会冲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会去meet更严格的那个值。

楼主:
多谢啦!我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