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operation_condition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DC中设置set_operation_condition怎么设置pad的工作环境呢,假如我set_operation_condition -max stdcel_wc pad_wc会出错,只能设置一个,不能同时设置两个吗?

网友:
一般就设stdcell的,

网友:
-max指的是设置算maxdelay的时候参考的库,同时设两个的情况应该是-max -min一并设置,看看manpage撒